台达触摸屏b系列

楼主(2013-01-31):
b系列的触摸屏与300的PLC连接,可以通讯上,但是不能采集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3-03-05):
能够通讯上,应该就能采集数据阿,你看HMI中有设置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只要能通讯商就可以采集数据,估计你把通道没有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