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模拟两台PLC通讯

楼主(2013-01-31):
请问PLCSIM怎么模拟两台PLC的通讯,能模拟哪些通讯

网友A:
真没有遇到可以两个PLC模拟通讯的

网友B:
仿真在对待通讯,中断,高速计数,高速输出,定位方面都不能模拟的太好,所以,不要想着用这些玩了

网友C:
仅能模拟两PLC之间通过CPU通讯功能块进行的通讯,不能模拟与其他第三方设备之间的DP通讯,也不能模拟通过全局GSD表的通讯,且软件的版本不能低于PLCSIM V5.4 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