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LC的趣味题,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3-01-31):
                      楼主碰到两个题目,有点不解,求教。

1、无开关,两盏灯以2S的速度交替闪烁,如此循环。

2、8盏灯,按下启动按钮,也是两秒循环闪烁,按下停止按钮,灯停止在当前,再按开始,继续,按下复位按钮,灯全部熄灭。

对2题按下停止,保持在当前,有些不解。

网友A:
第1题  可以用2s脉冲触发器指令 来实现

网友A:
第2题停止在当前的意思就是  当按下停止之前  轮到闪烁的那盏灯应该在按下停止后 一直在闪烁吧

网友B:
楼主第一个问题很好弄,第二个问题的保持在当前,就是保持当前的1和0的状态,不再闪烁了

网友B:
第二个题可以用异或指令和2S周期的闪烁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 第2题停止在当前的意思就是  当按下停止之前  轮到闪烁的那盏灯应该在按下停止后 一直在闪烁吧

不再闪烁

网友B:
第二题具体这样做,假设8个灯对应MB0

           1,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用一个上升沿做触发(比如S7200的SM0.1),把十六进制的55,也就是二进制的01010101送到MB0中

           2,设置一个2秒一次的脉冲

           3,用这脉冲去使能异或,把二进制11111111和MB0做异或

           4,如果想停止,就不让脉冲使能异或,复位的话,就把所有的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题可以用异或指令和2S周期的闪烁来弄

能不能详细点,贴点图最好

网友E:
第一个题目编程:

第二个题目编程:

     这二个程序经上机运行,符合题目要求。

网友B:
我用的S7300写的

网友B:
像这种闪烁脉冲的程序可以有很多种写法,个人觉得1、0闪烁用异或指令写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闪烁脉冲的程序可以有很多种写法,个人觉得1、0闪烁用异或指令写是最简单的

闪烁倒会一点,就是初始脉冲这个不大会用

网友F:
1题纯粹一个震荡电路。

2题在1题基础上加一些触发条件。

网友F:
1.   2盏灯以4s为周期,每盏灯点亮2s,熄灭2s。台达PLC编程。

 2盏灯以2s为周期,每盏灯点亮1s,熄灭1s。西门子200系列PLC编程。

网友F:
2、8盏灯,按下启动按钮,也是两秒循环闪烁,按下停止按钮,灯停止在当前,再按开始,继续,按下复位按钮,灯全部熄灭。

程序未调试,不保证完全正确。只给出一个思路。

网友G:
用移位控制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