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下,未来数据传输是否主要以光纤为主?

楼主(2013-01-31):
请问大家一下,未来数据传输是否主要以光纤为主?现在很多都是光纤到户了,以后是否会基本完全取代双绞线?

网友A:
未来应该是无线,无线是趋势

网友B:
各有各的优点,有些在距离远的情况下,仪表电缆难免信号衰减厉害。用光纤代替了,但以后不会光纤代替。只是一种替代办法。无线通讯虽说好处多。各有利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未来应该是无线,无线是趋势

应该是主干道使用光纤,根据数据流逐级往下分,完全取代双绞线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未来应该是无线,无线是趋势

这是发展方向。

网友E:
再怎么发展双绞线还是有用武之地。

网友F:
未来趋势应该是光纤,速度快,价格低廉;

网友G:
卫星应用,军用走向民用,可以不?

网友H:
主干线用光纤,用户端是双绞线是现在的通用方法,光纤虽然传输量大、抗衰减但是其使用也非常麻烦更因为其非常脆弱,不如普通双绞线皮实,再者普通用户端也没有必要,比如电脑虽然现在运算速度哪么快,可是键盘、鼠标还是非常慢速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