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量浮球液位计的原理

楼主(2013-01-31):
    今天维修一个坏了的浮球液位计,两线制24V供电,4—20MA模拟量信号,量程是1700mm,在现场发现底部1200mm线性都很正常,在1200mm以上时信号就停在12.25MA不动了,重新标定量程也不果,只得拆开查看内部,发现是由很多的电阻和干簧管组成,但是还没有查到原因在哪,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何高见。

网友A:
抢个位置,还是干簧管浮球液位计的专家来回答吧。

楼主:
求电阻与干簧管连接图……

网友B:
电路板坏了,换一个吧,量程调不上去,那个电路板简单。也不贵。如果干簧管没问题得换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抢个位置,还是干簧管浮球液位计的专家来回答吧。

网友D:
直接买压力变送器替换了,这个坏东西就扔了

网友E:
偶认为这不是变送器的原因,是安装过程中粗调没有安装好,也可以这样说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调整电阻是有一个范围的,超出这个范围你就调整不会来,就如同阀门定位器在整定前需要找准50%平衡点一样浮球变送器在校准前首先也要确定一个初始点,那就是在内部浮球液位为零时,把浮球转轴与变送器连接处的位置调整到零处,然后在通过紧固螺丝固定好这个初始位置才能对变送器进行调校准。

其连接处在变送器的后面有一个紧固的不锈钢小帽,楼主可以先从这里入手。

网友E:
调校办法:

用手把浮球外边配种杆抬到最高处,即确认内部浮球已经到了最底部——松开变送器与浮球杠杆的连接器的紧固螺母——用手调整变送器后方的轴是后方的开度指示红色指针知道零度处——紧固连接器的紧固螺母——调整变送器的零点旋钮使其指示为零(输出电流4毫安)

如果此步骤中调整零点旋钮不能使变送器回零也不用着急,证明你把变送器的零点和满度旋钮调乱套了,这需要多次反复调整使两个旋钮调整回去,做法就是校准满度调整,在校准零点调整,多次操作。

用手把浮球配种杆压倒最低处,在调整变送器满度旋钮使其只是100%即电流输出20毫安。

在重复多次零点、满度调整即可使浮球液位计指示准确、

网友F:
没用到,学习了!!!

网友G:
建议楼主先做出一个故障区域划分,即判断是R/I转换器的问题还是传感器问题,方法如下:将浮子室引出的信号线拆下(即与R/I转换器断开,用磁铁在传感器外由下向上移动(有的是需要由上向下移动),用万用表测量两颗线的电阻,应该是0-1700欧姆,若果磁铁到了1200mm左右电阻就不变化,那么可以确定是是传感器的问题,有可能是该区域附近干簧管粘上了,没有释放,处理办法是可以用东西轻敲传感器该区域,可以使干簧管释放,如果能找到该干簧管,把他摘掉也行(摘掉的区域就会变成测量死去),或者干脆换一支传感器。如果输出电阻0-1700欧姆正常,那么就是R/I转换器的问题,首先测量24VDC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正常,就是R/I转换器有问题了,更换R/I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