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

楼主(2013-02-01):
请教师傅们:如何设置才能使这些红色的字消失?
软件是:
维纶EB8000
但有这些标签存在,你不觉得很烦吗?阻碍我们的视线呀!这些标签有什么用呀?

网友A:
  哪里来的标签, 运行的时候还有不 ?

网友B:
到屏上就没有了的。。。。。

网友C:
在标签项中有选择的吧!

网友D:
选项-功能选项-显示元件id 去勾!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项-功能选项-显示元件id 去勾!ok!

果然是师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