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KW变频器带两个0.4KW的电机要接热继电器吗

楼主(2013-02-01):
如题,请问一台0.75KW的信捷变频器,带两个0.4KW的电机同时工作,要加热继电器吗?如果要加的话,该如何选择?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器工作的话可不加热继电器, 但是在变频器的前段要加变频器的保护开关 !

网友B:
最好是在两个电机上都加热继电器。

网友C:
还是加吧,也用不了多少钱,安全第一!

网友D:
变频器一拖2,肯定要加热保护的。

网友E:
一拖二的,肯定要加,保护做好

网友F:
变频一带二,每个电机都应该加装热继电器,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G:
每个电机都应该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H:
两个都加热继电器吧,选择按电机的铭牌参数选择即可。

网友I:
这个一般都要加的,变频器的保护电流肯定比电机的大

网友J:
都加热继电器吧,最好选择变频器的档大于两个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