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欠压求助

楼主(2013-02-01):
接修一台三菱F740,160KW的变频器,故障不明。查主回路无问题,拆板子后用交直流两路供电(此为改机型特点)。交流380,直流540.上电后跳EUVT,查为欠压。测几只220K电阻正常。测10339供电10V,1脚输出1.9到2V。此路经一4.7K电阻到一不明4列芯片。测电阻后端变为5V。至此维修陷入困境。求大神指点。

楼主:
另查故障记录都是欠压。

网友A:
还是上照片比较清楚一些,最好附上部分电路,大家帮分析。

楼主:
公司电脑USB锁上了,照片无法上传。

网友B:
三菱没售后?问下嘛·····

网友C:
用线将直流N与驱动下桥的E端或78M05的地短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线将直流N与驱动下桥的E端或78M05的地短接一下

谢谢你,已经修好,是客户人为的故障,P和P1的短接铜排遗失。而我测板子时只上了380V两相电。

网友D:
观察很重要,我也常遇到变频器自身没问题的。

网友E(2016-12-07):
引用 网友C:
用线将直流N与驱动下桥的E端或78M05的地短接一下

李工!F740 主板 报EPE.2 哪里的问题 ,指点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