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按下之后 怎么把持按钮常绿

楼主(2013-02-01):
各位大神 在触摸屏编程时候  按钮只是按下显示绿色 但是不是保持常绿 怎么保持常绿啊  谢谢啦

网友A:
把设置改成ALT。。。。。。。。。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把设置改成ALT。。。。。。。。。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啊 我找不到这个选项啊 还请说清楚点啊

网友B:
是不是你选择的点动按钮,而不是保持按钮。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是不是你选择的点动按钮,而不是保持按钮。内容的回复:

不是啊 我没发现有点动和保持按钮啊 全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按钮是不一样的!很多种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你这是MCGS的编程软件吗 为啥我的一直找不到啊

网友E:
    如上图,请看右边的动画按钮设置中就有外形, 你可连接为 1 是什么颜色, 0 是什么色 . 还有连接变量看你是点动还是保持形的都有设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上图,请看右边的动画按钮设置中就有外形, 你可连接为 1 是什么颜色, 0 是什么色 . 还有连接变量看你是点动还是保持形的都有设置 !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按下去能一直保持绿色  请说的清楚点啊  新手啊

网友A:
在开关类型里面,设成“切换开关”。。。。。。。。。。。

网友G:
1、添加动画按钮

2、删除原有图片,并将填充颜色进行修改

3、关联变量,选择按一松零(复归型)或是取反(切换开关)

网友H(2013-05-03):
引用 网友G:
1、添加动画按钮2、删除原有图片,并将填充颜色进行修改...

网友I:
应该解决了吧。小问题这里热心人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按钮是不一样的!很多种应用的!

 你这个是威纶通的软件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添加动画按钮2、删除原有图片,并将填充颜色进行修改...

 动画按钮构件-取反功能即可。

网友L:
动画按钮构件-取反功能即可。

网友M:
 不是有0的状态和1的状态吗!    你那个是开关还是功能按钮 还是位按钮咯,搞个设1的试试

网友N(2013-07-11):
按钮设置成切换就好~~~~~~~~~~

网友O(2018-01-10):
 楼上说的对

网友P(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Q(2018-09-12):
哈哈,好心人真多,不错哦

网友R(2018-12-08):
在开关类型里面,设成“切换开关”

网友S(2019-09-17):
引用 网友G:
1、添加动画按钮2、删除原有图片,并将填充颜色进行修改...

完美,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T(2019-11-01):
除尘器程序,你可以写吗

网友(2020-04-07):
好文章,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U:
不明确楼主使用的触摸屏品牌,不过一般是设置该按钮的属性,“常ON”或者“切换”都可以,看您的按钮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进行选择。

网友V:
谢谢,版主辛苦了哈。版主辛苦

网友W(2020-09-24):
引用 网友L:
动画按钮构件-取反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