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决接地方面

楼主(2013-02-01):
   我公司需要110V电源,是从一个380V的变压器转换出来,输入380V有接地柱,输出有三相火线和一个零线柱,目前,火对零是110V,火对地也是110V,但零对地是198V,怎样解决,零对地出现的电压,需要是0V(注输出零没接地,需要接地吗?)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先看看变压器的结构在说吧,看看允许二次侧零线接地吗?如果允许的话,应该把零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先看看变压器的结构在说吧,看看允许二次侧零线接地吗?如果允许的话,应该把零接地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需单独拉接地,还是并在接地?谢谢回复

网友B:
一般的隔离变压器转换出来的电压是没有零线跟火线之分的。

哪个接地哪个就是零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隔离变压器转换出来的电压是没有零线跟火线之分的。哪个接地哪个就是零线。

楼主:
可能我没讲清楚,380输入,三相110输出,变压器是三角/Y接法。使用时是单相使用,即每个电源相应一个L和N,加一个接地。我询问了一下,不能接地。头大了。

网友D:
中性点不接地,能保证三相用电平衡,单相保证110v吗?中性点好事接地吧。只是你所述零对地198v好难理解的!

楼主:
我特问了一下,说中性点不接地,接了地110V不能提供了,但目前用表测出N和E是198V(目前把输入的地和输出的地---不是零,并在一起了,会不会这样才造成了N极对接地电压高?)帮分析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