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台达DVP-04AD-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2-01):
大家指教下,第一次用台达DVP-04AD-S模块接在DVP-14SS11T2后面,接上电源,台达DVP-04AD-S模块的ERROR灯一直亮,A/D灯不亮。导入正确的程序,ERROR灯还是一直亮,A/D灯不亮。

手册上说:

1. 初接上電源時,POWER LED 顯示,ERROR LED 會顯示0.5 秒。
2. 電源正常時,POWER LED 應顯示,而ERROR LED 應關閉,當電源低於19.5V 時ERROR
LED 會持續顯示至電源高於19.5V。----我测试电源24V杠杠滴。
3. 與PLC 主機串接,主機RUN LED 顯示,A/D LED 或 D/A LED 應閃爍。

求大神说下原因。。

网友A:
CR#30错误状态寄存器读一下,看看是哪个错误。

网友B(2013-10-19):
相信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的是什么原因

我的是电源串过主机电压不足

在模拟量模块把电源和主机并联 就没有问题了。

也就是扩展口电源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C:
可能你的模拟量没接对,查一下接线,如果缺一路或几路,模块也是会报警的

网友D:
学习一下,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E(2014-02-15):
引用 网友A:
CR#30错误状态寄存器读一下,看看是哪个错误。

能说一下怎么玩这个呢?谢谢

网友E:
用的是TO和FROM

频率是0~+5V的输入,触摸屏读取是D39。信号已经输入,为什么触摸屏相应的指针不动呢

网友F(2018-07-07):
我的也是,电压正常,求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