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与Acs800变频怎么使用光纤通讯?

楼主(2013-02-01):
我想用西门子S7-300的PLC与Acs800变频器,用户要求使用光纤通讯,如何达到其要求及效果?请做过的兄弟提个意见,最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PLC与变频器通过Profibus DP通讯,加Profibus光纤转换器实现光纤通讯。

楼主:
这样当然可以,只是要多两个转换器,而且转换器到变频器之间还是要连接电缆。谢谢!

我看ABB变频器的选型样本中的可选模块中有个DDCS就是光纤模块,提到可以实现通讯,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Acs800变频器 有没有直接的 光纤模块,有的话那就容易了, 直接用光纤接头连接到 PLC 这边, 然后这边也用一个光纤转换接头, 通讯方式还是你自己看选 用什么通讯, 光纤只是通讯的物质条件, 与通讯方式 不相关,

网友C:
陈工 ,可以用西门子OLM/G11 (6GK1503-2CB00)光电转换模块,PLC和ABB变频器处各1只,还是走PROFIBUS通讯。

网友D:
ACS800的变频器带可选通讯适配器模块 RDCO,光纤通讯的,但硬件手册说只是支持ABB自己的协议;协议: DDCS (ABB 分布式传动通信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CS800的变频器带可选通讯适配器模块 RDCO,光纤通讯的,但硬件手册说只是支持ABB自己的协议;协议: DDCS (ABB 分布式传动通信系统)

问题是西门子没有ABB的协议,ABB也不给啊

楼主(2013-03-12):
但有个德国佬告诉我,他们公司确实这样做过,就是用西门子S7-300与ABB直接用光纤通讯,但我问ABB他们的工程师也说不行,所以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