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1强退问题,求解!

楼主(2013-02-01):
 ifix 运行时突然弹出
然后点击“确定”后,工作台自动退出。是什么问题?
操作系统为win2003+ifix5.1中文

网友A:
内存不足,我的4.0也出现过这样问题。建议你卸载后再安装一下软件把。可能是运行漏洞或遇见病毒了。或和其他软件冲突了。我是直接安装了。

网友B:
内在冲突很难去解决;一般是从新安装软件了!!!

网友C(2013-04-02):
sp补丁都装了吗。貌似系统内部的问题,无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