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WM緩存集合以及列表填塞107號T_FIL指令的疑問

楼主(2013-02-01):
請問我使用列表填塞指令107DT_FIL時
RS:0;Td:D0;L:256
但是查詢時爲什麽裏面會有D300
指针(Index)缓存器
同樣我使用列表填塞

當我Td改為WM0時爲什麽會查詢到M1599

WM0不是就是M0-M15的緩存集合么

网友A:
          图片没有显示

网友B:
因为你勾选了功能指令左上角的"D",用的是32位指令

此中WM0就是M0-M31 长度L为50  总计为32*50=1600个M点 即M0-M1599都被你清零了

用D寄存器做TD时同理。

网友C:
同意【face1121】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勾选了功能指令左上角的"D",用的是32位指令此中WM0就是M0-M31 长度L为50  总计为32*50=1600个M点 即M0-M1599都被你清零了用D寄存器做TD时同理。

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