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接触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3-02-01):
一般的星三角启动都是3个接触器实现的,但有个问题就是在切换的瞬间,电机是靠惯性在运行的。据说可以用4个接触器实现星三角无缝切换,哪位大神给点参考意见或给发个图纸,谢谢了。

网友A:
星三角转换时,必须要有失电过度的,要不短路了!所指4个交流接触器,是不是指为了转换的可靠性,一般会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楼主说的4接触器是不是带停车制动的电路呀?

网友C:
要无缝切换,直接用变频器得了

网友D:
怎么都要在切换的时候,有失电的现象。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控制方式,不过用先进是变频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楼主所说四个接触器,实际上是三个接触器加一只中间继电器来隔离,避免电弧还没有完全熄灭的情况下,星角接触器转换过快,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F:
5楼就得有道理

网友G(2014-11-01):
用星3角专用时间继电器从星转三角之间有0.3秒时间间隔.不会短路、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