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系统

楼主(2013-02-01):
各位有没有在运行中遇到过这样问题。我们的和利时macsv系统,开入量卡件容易出问题。

就是现场线有接地现象,整块卡件都不亮了,不能工作了。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控制系统仪表最怕就是有现场接地的现象,DI卡主要是开关量点,短路会出现回讯故障,电阻过大,对卡件也是一种伤害。有时候连锁点会误动作。最主要是现场短路要是有高压电或施工地方,万一有高压电传进来就把卡键烧坏了。得注意好,定期检查,我们厂也出现过卡键烧坏的现象。

解决主要方法是在开关量卡件前加继电器或隔离栅等。隔离现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