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讯

楼主(2013-02-01):
S7-200PLC和FSCG05变频器通过库指令怎么通讯不上

网友A:
说说都做了哪些工作别人才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之前200和台达的都通讯 上了,现在就换了个变频器,改了一些参数,就通讯不上,这款可用过

网友B:
先用电脑用commix软件发报文试试看,查出是哪边的问题,

楼主:
变频器不支持MODBUS的10H功能,能不能通过库指令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