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燃气热水器防冻?

楼主(2013-02-01):
低温直接导致有些家庭的燃气热水器出现各种故障。近日,有多位用户反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被冻裂,导致家中“水漫金山”。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给家中的燃气热水器防冻?在使用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燃气热水器因为即热性、节约能源等优点广受消费者青睐,但是由于燃气热水器一般安装在阳台,与室外距离较近,温度太低时如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就有冻裂的危险。除了燃气热水器本身周围温度较低之外,排烟管灌入冷空气也是导致其冻裂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家提醒说,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平衡式排烟管,这种排烟管的前部是封死的,周围设有小孔,用于排出烟气。当冷空气吹入排烟管时,从一侧小孔进入就立即从另一侧小孔排出,由于前部封死,冷空气不会灌入到热水器里面,能够有效防止冻裂。

  防止燃气热水器冻裂,还应牢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当室外气温低于0℃时,每次使用后应按下列步骤完成预防水箱冻裂的操作:1.关闭燃气阀并切断电源;2.关闭进水阀门;3.打开热水阀;4.水温调节旋钮转到“低温”或“大水”位置;5.卸下排水阀进行排水(再次使用时,一定要先装上排水阀,才可正常使用),另外,带有主动防冻功能的热水器不要关闭电源。

  其次,当热水器工作环境温度在-15℃以下时,带有主动防冻功能的燃气热水器也存在水箱被冻裂的风险。因此,具有主动防冻功能的热水器在每

  次使用后,也需要按照以上步骤

  完成预防水箱冻裂操作。

  (张 熙)

  ●链接

  使用4注意

  在选购和安装方面,首先,要选择一些知名厂家生产的带有报警功能的产品,同时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钢瓶及其他配套用品。其次,热水器的燃烧装置尽可能安装在浴室之外,只将水控阀和喷头留在浴室内;如果必须安装在浴室内,则一定要设立进风口和出风口。切不可将门窗紧闭,万一出现异常,外面的人可及时入内救护。

  此外,在寒冷的冬季,除了要防止水箱冻裂外,使用燃气热水器还要要注意以下4点:

  1.防止燃气中毒。冬季是燃气中毒高发期,因为天气寒冷,许多消费者家里通常门窗紧闭,如果燃气热水器燃烧不充分就容易中毒。燃气热水器必须安装在浴室外,且必须安装排烟管,以确保烟气的排放畅通。使用时不要在房间的供排气口上悬挂物品,以免影响空气流通。在每次使用前,都应检查安装热水器的房间窗户或排气扇是否打开,通风是否良好。

  2.防止燃气泄漏。经常用肥皂水检查各个燃气接头、燃气管道或胶管是否漏气。一旦发现胶管有裂纹,须立即进行更换。如果发生燃气泄漏,须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禁用电话、电器。使用液化石油气的用户严禁倒置或侧放气瓶。另外要注意及时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产品。

  3.防止起火。禁止在热水器周围放置易燃、易挥发性物品,禁止在排气口和供气口上放置毛巾、抹布等易燃品,特别是冬天,空气比较干燥,更加容易引发火灾。

  4.防止漏电。供电电源必须具备可靠的地线,并定期(每周)检查漏电保护开关以保证其正常工作。

网友A:
给外边的排烟筒加层保暖防止冷风倒灌,我加装了一个奶粉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