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故障判断方法分析汇总

楼主(2013-02-01):
1、压缩机的电动机损坏:

  第一、压缩机接线端子的接线不正确而烧毁电机;第二、系统冷媒泄露;因为旋转式压缩机的高压气体在排出压缩机的同时,还担负着将电机产生的热量带走的责任。若系统冷媒发生泄露,则只会有少量的高压气体排出压缩机,这样压缩机电机在通电的状态下产生的热量就一直聚集下来,长此以往,会导致压缩机电机烧毁。当压缩机堵转时,首先应尽量排除电机的因素,所以要首先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和主、副线圈的绕组以判定电机是否烧毁。

  2、压缩机电容问题:

  第一,电容器损坏(短路、断路);第二,电容器规格与压缩机不相符。此项只适用于单相压缩机。因为三相压缩机中使用的是三相感应电动机,其因在定子铁心中通入三相交流电,而产生旋转磁场,故不需要电容器。

  3、压缩机的热保护频繁动作;

  第一、热保护器不正常;可查阅压缩机厂商提供的规格书关于此项的性能图和文字说明。

  第二、电源线布线不合理(压缩机接线端子的接线不正确,或者变频空调的变频器缺相运行:即检查三相间的电流,看是否有短路、断路),低电压起动。

  第三、系统高低压尚未平衡就启动;一般要求空调器关机后至少3分钟后再开机;也有可能就是系统的毛细管流量太小所致高低压不能尽快平衡。

  第四、回液、长期停机起动、环境温度过低起动等原因引起的液击;在长期停机状态下和低温时,压缩机内的制冷剂溶于冷冻机油中,使液面(液态制冷剂和润滑油的混合液)升高,在起动时,封闭壳内的液态制冷剂就从溶解的润滑油中蒸发,产生强烈的发泡现象。特别是环境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发泡现象尤为严重,使液面急剧下降,若下降到泵油面以下时,就会出现断油,泵体咬合,从而堵转,此时的电流急升,热保护器动作。

  4、压缩机发生镀铜现象或者生锈,即系统进水了:制冷系统对水分有严格的要求,一般规定制冷系统中的水分的含量小于0.2ml。若水分侵入压缩机,会对压缩机产生如下严重危害:

  第一:压缩机机械零部件镀铜、生锈。当镀铜和生锈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减小压缩机机械零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严重时可导致压缩机堵转。

  第二、电机线圈漆膜、绝缘材料等被腐蚀,导致电机短路;

  第三、冷媒和冷冻油的劣化。

  第四、叶片弹簧脆化、断裂。

  一般情况水分的侵入可能由于抽真空不完全或者系统低压侧冷媒泄露等造成的。

  5、压缩机异常磨损

  第一、压缩机内部部件的间隙小,这一般是压缩机自身问题

  第二、冷冻油的问题:

  A:回油孔不良

  B:油封入量不足,或者油随冷媒一起泄露

  C:油炭化变质这一般是因为系统冷媒泄露后,冷冻油过热炭化,从而是压缩机机械部分得不到有效的润滑,严重时可使压缩机堵转。

  D:系统回油不良冷冻油在压缩机内部起到润滑作用,能有效的防止泵体机械部品的磨耗,且其油封作用能维持高低压间的压差,避免高低压串气,防止制冷量下降。另外由于冷冻油的不断循环,还能及时带走摩擦面间产生的热量。当冷冻油量不足时,压缩机内部的机械零部件因无法得到及时的润滑而会发生异常损耗,并最终导致压缩机堵转。

  系统回油不良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室内外连接管长度和落差超出规定值;一般规定室内外连接管不得超过15m,落差最大为5m。

  (2)系统的毛细管堵塞或选择不合理和室内换热器分液不均匀导致制冷剂没有完全蒸发就回到压缩机中,由于其没有完全蒸发则流速相对较慢冷冻油就会可能附在换热器管壁,造成回液不良,同影响系统能力的提高和来回波动。

  (3)系统冷媒泄露带走了冷冻油,而补氟时没有补充冷冻油造成系统回油不良。

  6、压缩机有异物进入:压缩机自身带有的杂质和空调器系统内带来的杂质。

网友A:
不错,很好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