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电源

楼主(2013-02-01):
安川驱动器的电源进线有两种接线方式,一个是三相~200V—~230V输入、还可以单相~200V—~230V输入.这两种对驱动器和电机的运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单相输入,仅小功率伺服有;大功率一般是三相,单相输入过载能力不如三相的;

网友B:
我看过这个,样本手册上有,只要支持,就一样,设置一个参数,连接L1和L2就可以

网友C:
没啥影响,小型伺服可以是可以接单相220V的,大功率的要接3相220V,这个具体得看伺服的手册,不要搞错了,错了就放炮

网友A:
单相220v的伺服,如果接三相220v电源,效果更好,因为三相220v电源供电,在伺服电机负载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母线电压波动很小,而单相220v则不然,母线电压急剧变化,而且呢单相220v的过载能力也不三相220v,只要220v的伺服不要接入380v电源,就不会烧伺服;

楼主:
在雕刻机上,位置控制,加工速度快时显得效果不好,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对:wenbin2关于在雕刻机上,位置控制,加工速度快时显得效果不好,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内容的回复:

有关系,但是关系不是很大,建议采用三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与电主轴的转速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雕刻机电主轴转速一般为24000转/分,当雕刻机以3米/分运行时,此时呢,刀具移动1mm转8转,相当于切8刀,因而刀纹不是很明显,比较平滑;当雕刻机以8米/分运行时,此时呢,刀具移动1mm转3转,相当于切3刀,因而刀纹比较明显,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D:
什么影响,一样的用吧!

------------------------------------------------------

广州朗豪主要业务为:制造业产线升级,机器人应用落地,专用设备全方案,专用控制器定制,设备及配件维修,工控业代销售等,如需查询产品详细内容与咨询价格,请直接与我们取得联系,24小时热线:400-023-2223,随时恭候!更多产品资料请至http://www.khatc.com查询。

楼主:
像三菱MR-E-100A说明书上说是不可以单相220 接入,只有70A以下的可以。但是我也这样接了用,也没有报警,但是心里就是不踏实,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其它的不良影响。

网友E:
不懂!定一下1

网友F:
根据电动机的要求来选电源的吧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其它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