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型号

楼主(2013-02-01):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现有一个小工程,要求屏里的动画比较多,像电机要转起来,水管要流动,请大家推荐一款触摸屏做动画比较方便的,再好是支持GIF文件格式的动画图片的屏。

网友A:
触摸屏能做得到吗?这些我只在组态王上见到过

网友B:
用昆仑通态的吧,他们公司的触摸屏做动画比较好,有很多这方面的工程样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昆仑通态的吧,他们公司的触摸屏做动画比较好,有很多这方面的工程样例

好像是。我用威纶通的屏做动画搞的我差点吐血,后来新同事选用昆仑通态的,一下子就搞好了。

网友D:
那些动画都是自己做的自己用心慢慢做,肯定做得好。

比如你电机转动,可以弄交错的4闪叶子按顺序显示出来就可以 了,这2片显示时另外2片隐藏

网友E:
要多大的屏呢?7  10。2  10.4    12   15?

网友F:
动画功能很多都需要脚本或其他编程功能支持,Proface支持动画(全系列触摸屏),脚本(全系列触摸屏),梯形图编程功能(GP4000,GP/LT3000控制机型),另外proface官网(www.proface.com.cn)有大量实例,定期免费培训,可供您选择。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上海proface一级代理,可以对您提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