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变频器面板可以启动端子无法启动的解决案例

楼主(2013-02-02):
     昨天现场一变频器进行改造,变频器是从别的工序拆过来的,拆过来之前运行的好好的,施工单位接好线后,发现只能面板启动,无法通过端子启动,打电话过来求助,前去检查了下,现场拍摄了图纸及原厂家调试时参数设定的表格;如下图:

      检查接线确实没有发现问题,都是按这个进行接线的,施工单位的技术员调试这个变频器不止一台了,所以他觉得是变频器的I/O板可能有问题,原因他已经试过直接短接端子,都无法运行了,他还打了前来调试过的变频器厂家的技术人员进行咨询,因面板可以运行正常,而且通过变频器面板本身读取各I/O口的状态都正常,所以我建议还是检查下参数设置,因检查逐个参数比较麻烦,施工技术员说,我去别地运行正常的变频器拷贝参数过来,我说这样也行,郁闷的是,拷贝别的运行正常的参数下载到变频器上--还是端子无法启动运行。他去拷贝参数的时候,我已经对着上面图二的参数设置细看了下,然后参照说明书,觉得有个地方有点不可理解,或许毛病就出在这了;开始猜测---上图1--X4是接启动的按钮,FWD是接停止按钮的,而这参数表里面

X4--设的是39--对应变频器说明书是内部虚拟REV 端子

FWD--查变频器设定的是38---对应的是变频器内部虚拟FWD端子

F4-08设为3,意思是两线制控制启停的,其参数说明如下图:

     按这个F4-08的设置要求,FWD是控制启动的(外部接常开点),REV端子是控制停止的(外部接常闭点的),对照现场的接线图,貌似刚好反过来了,所以建议修改参数设置,就是把X4设为39,把FWD设为38,注意改的时候变频器不允许2个端子设为同一个参数的(比如你直接改X4为38,而原来FWD已经设为了38,这样就无法修改的),改之前需要把一个先改为其他的,修改完这2个参数后,通过对讲机叫现场的进行启动,运行正常,问题解决完毕;

      故障解决小结:这个变频器的接线图设计的不合理,一是造成了参数设置麻烦,二是增加了DCS的输出口,整体投资会增大的。

网友A:
向楼主致敬   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其实你没有说清楚,你可以先用外部端子启动,然后用面板调速。如果电机能正常控制说明你的启动端子是好的,

然后你再用你的PLC 的AO控制它的频率,

看你的说明书及你的说明,应该是以下原因:

1、端子 有问题,

2、AO输出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没有说清楚,你可以先用外部端子启动,然后用面板调速。如果电机能正常控制说明你的启动端子是好的,然后你再用你的PLC 的AO控制它的频率,  看你的说明书及你的说明,应该是以下原因:1、端子 有问题,2、AO输出为0

标题说了故障原因:该变频器只能用面板启动,端子无法启动;故障结论:端子没有问题,AO输出也没问题,只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D:
FROM PLC 的4~20mA没有给定吧?端子启动得给信号才能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ROM PLC 的4~20mA没有给定吧?端子启动得给信号才能运行。

这个信号可以从面板上看的出来的,所以没提,原因模拟量信号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FROM PLC 的4~20mA没有给定吧?端子启动得给信号才能运行。 这个信号可以从面板上看的出来的,所以没提,原因模拟量信号没问题的

变频器是从别的工序拆过来的,拆过来之前运行的好好的,--------这又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D:FROM PLC 的4~20mA没有给定吧?端子启动得给信号才能运行。 这个信号可以从面板上看的出来的,所以没提,原因模拟量信号没问题的 变频器是从别的工序拆过来的,拆过来之前运行的好好的,--------这又怎么解释?

前面的接线--不敢保证是不是照这个图纸一样来接线的,然后DCS和按钮的点是不是接的一样也不得而知哦。

网友E:
现场的图纸与实际东西接线不一样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们在汽车生产厂的图纸基本就是一个参考,实际现场都是千改万改的,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F:
对:无聊的和尚关于其实你没有说清楚,你可以先用外部端子启动,然后用面板调速。如果电机能正常控制说明你的启动端子是好的,然后你再用你的PLC 的AO控制它的频率,  看你的说明书及你的说明,应该是以下原因:1、端子 有问题,2、AO输出为0内容的回复:

和尚有高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其实你没有说清楚,你可以先用外部端子启动,然后用面板调速。如果电机能正常控制说明你的启动端子是好的,然后你再用你的PLC 的AO控制它的频率,  看你的说明书及你的说明,应该是以下原因:1、端子 有问题,2、AO输出为0标题说了故障原因:该变频器只能用面板启动,端子无法启动;故障结论:端子没有问题,AO输出也没问题,只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我也看了  确实是设置的参数不匹配

网友H:
这个接线图就是胡搞!人为复杂化!变频器就一启停plc过来还搞两副触点干嘛!有线的话两地启动按钮进plc更好!一些联锁触点 plc点多的话也可以进嘛!运行两根 模拟进两根 模拟出两根ok!变频还好设置 出问题还好查 联锁触点进plc有人机更好 变频总报警也可进!出故障一目了然 减轻电工负担 单位技术员这个问题找不出 水平够呛!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接线图就是胡搞!人为复杂化!变频器就一启停plc过来还搞两副触点干嘛!有线的话两地启动按钮进plc更好!一些联锁触点 plc点多的话也可以进嘛!运行两根 模拟进两根 模拟出两根ok!变频还好设置 出问题还好查 联锁触点进plc有人机更好 变频总报警也可进!出故障一目了然 减轻电工负担 单位技术员这个问题找不出 水平够呛!

就是有点胡搞,所以我对某些设计人员很不满意。

网友C:
     中午接到另一施工单位的人来电话找变频器说明书,说他那有台变频器出问题了,然后电话问他报啥故障,他说是报外部故障,然后告诉他检查电动机尾部冷却风机回路的热继电器,应该是那个动作了,睡午觉去了;刚刚电话询问他处理好了吗?答复--处理好了,热继电器及尾部风机都坏了,已经换好了。

网友I:
我飘 我飘 我飘过 我飘过了 我飘过了啊~~~~~~~~~~~~~~~~

网友J:
感谢走走哥的无私奉献~~~~~~~~~~~~

网友K: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设置下。

网友L:
改造工程挺有意思的!

网友M(2013-09-04):
   此电路确实如楼主说的,图纸设计不合理,造成变频器参数设置复杂,排除问题比较麻烦,应该简化,我对此较为赞同。但仔细看了楼主写的此文,排除故障的方法有些问题。

     楼主提供的变频器参数设置表中,X4端子,F4-03=39,参照森兰变频器厂家SB70说明书,FWD端子功能,F4-07=38(出厂默认值),而且楼主查了变频器中的参数也是F4-07=38。为何楼主最后发现接线图反过来了,把X4设为39,FWD设为38,厂家给的参数表和楼主所述更改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变频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呢?

    估计楼主描述的故障问题不在于此吧!

网友N:
我以前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实在不行就把机器全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进行设置就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