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几年仪表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02-02):
自己日常仪表维修经验

一、现场仪表维修案例:

1、我厂现有装置中易发生铵盐结晶的部位有加氢的脱硫化氢塔部分的相关仪表和硫磺含氨酸性气部分仪表,处理方法是利用蒸汽进行加热,使铵盐融化,从而使仪表正常使用,但根本解决方法是从工艺方面着手,尽量减少铵盐结晶现象。

2、当发现现场仪表没电不能正常工作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现场仪表接线箱或表头以及穿线管等地方发生进水现象,从而造成现场仪表不能正常工作(2)接线不良,检查从控制室机柜到现场的所有接线(3)安全栅或隔离栅坏了(4)卡件或卡件通道出现问题(5)信号线中导线和屏蔽线短路,从而使电压衰减,造成现场表头没电。处理方法可将屏蔽线与接地线断开。

3、热电偶常见的故障(显示偏低、偏小、不稳定)的判断?

显示值偏低(热电势偏小):1)热电极短路; 2)补偿导线短路; 3)热偶接线柱积灰,造成短路; 4)补偿导线与热偶极性接反; 5)热偶热电极变质; 6)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配套 7)热偶安装位置或插入深度不符合要求; 8)热偶温度补偿不符合要求; 9)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

显示值偏高:1)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 2)补偿导线与热偶不配套;3)直流信号的干扰。

热电偶的输出不稳定:.1)热偶接线柱与电极接触不良; 2)热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和接地;3)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4)热电极将断未断。

4、电气转换器的常见故障有哪些?

常见故障:1.线性不好:喷嘴,挡板配合不好,挡板盖不严,挡板喷嘴有损伤; 2.回差大:机械磨擦,动圈有轻微卡住; 3.量程达不到,经多次调整,是永久磁铁退磁; 4.未给输入信号、输出最大或输出不回零:喷嘴堵塞,节流孔密封环损坏,放大器有故障; 5.气源在10%以内变化,输出变化超差:节流孔太大,挡板喷嘴位置配合不好。

5、试分析四通阀常见故障及处理措施

 (1)四通阀380V断电,电机不动作,处理检查接线重新供电;(29V电池没电,更换电池,重新调试四通阀;(3)关阀或开阀不到位,断电重新设置开阀和关阀极限位;(4)四通阀切塔不正常,检查四通阀与A/B塔隔断阀的切换开关是否在远程及位置开关是否正常。

6、对于测液位类仪表:

对于浮筒正在开工阶段由于压力大情况下不便切除,用375可对现场浮筒(高压浮筒)可直接进行调整,首先要保证玻璃板的准确性和工艺生产稳定性,对于界位或液位标定只要找到375PVTRIM ZERO项可进行直接对浮筒标定,如果浮筒偏高只要把PVTRIM ZERO标到现场玻璃板对应的位置即可,反之一样,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2点标定;对于现场玻璃板工艺经常反应不通现象,到现场首先检查上下球阀是否在合适的位置,一般在关紧后打开3-4圈即可,不要全开。以免堵住液体而误以为是上下取压点不通去拆卸。如果是介质太脏堵住玻璃板,需进行上下阀试通,依次关闭上下手阀进行通气排污,如果再不通可能就是堵住。需拆卸玻璃板。

液位表特别是毛细管取压,如果是长时间运行正常突然之间出现异常,不要去任意修改表的量程,首先检查仪表零点正常后,冬天由于拌热效果不好可能是上下取压点被冻住,用蒸汽充分加热后还是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积堆脏东西使压力受到变化引起压差不稳,需拆卸发兰检查里面是否有异物,注意切出后充分泻压冷凝后处理。

7、连锁用的速关阀等 :

对于电磁阀带的阀有时候可能阀带电后不动作,首先检查积柜内继电器是否有输出24伏电,然后到现场测量是否有电压存在,电压存在证明电路是没问题的,如果阀带手轮的话更好判断,直接打手动,如果手动能摇动可以判定是电磁阀气路的问题,查看电磁阀气路是否切换畅通,里面是否有杂质,打开电磁阀进行相应的清洗,如果阀不带手轮有两种办法看阀是否真正卡住,第一,可把电磁阀失电后用手动控制电磁阀打开阀,(像焦化、加氢和烟道调节的执行机构,现场失电后才能打手动)看阀是否有气源输出。如果没输出,可能阀真是卡住了。然后进行解体阀看是否有异物卡住。

  对于阀内漏的情况;球阀、碟阀类、关过或关不到位都会造成阀内漏,需要进行相应的相位调整,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球阀芯与阀座磨损严重或密封垫片坏。调节阀类可能是零点过高关不严,或阀芯与阀座有异物卡住。

8、对于测温类仪表:

热电偶(电阻)一般出现温度过低或波动现象,首先检查机柜的线是否牢固,机柜卡件如有低电流串来或短路导致电压和电阻不稳,温度值也跟着变化,先用热电偶(电阻)信号发生器读值,看是否通过系统到DCS画面上的值是否一致,再用发生器往DCS送值,看DCS画面上的值是否和送的值一致,如不一致,就要查卡件的问题,需更换新的卡件,更换卡件时注意一定要联系好工艺是否该温度点连锁,一旦不小心拔出,温度显示过高就会导致停机(例如气柜压机连锁温度大于95度停机);如一致要查看现场问题,可能出现热电偶里接线松动,进水或是接线端子与边缘连接导致接地或电阻过大,从而导致温度波动,清理后固定好接线端子即可,如果是仪表线短路就要查仪表接线盒或着三通接线盒拐角初是否由于磨损或下雨潮湿导致短路,在短路处用绝缘胶带包紧即可,也可能由于长时间用或者气体进入导致接线处腐蚀接触不良,要从新割断后再接。

9、对于测压类仪表:

有些变送器室外和室内传的数据不一致,首先查找DCS组态的量程是否正确后(因为所有些装置都是修改量程后下装服务器主控,而没有在开工前彻底清空后进行初始化下装所以会造成部分修改的量程与现实的表存在差别。然后检查线路,有可能是线路有接地,(例如加氢PDT3109反应器差压,长时间下雨有可能导致线接地,原因是这个表是从DCS先到现场压差显示然后去变送器,现场压差显示的不正常直接影响变送器的显示)

10、对于转子流量计而言,经常发生停留在某一数值上不变的现象,通常是由于某些杂物(例如石子、焊渣等)卡住浮子所致,其处理方法是将转子流量计从系统中切除,然后将转子流量计拆下来,清洗一下再重新装上就可以了。

11、对于质量流量计而言,经常会发生空管或两相逆流现象,导致质量流量计没有显示或显示不准,处理方法是将质量流量计的后手阀或后面的调节阀关小一点,使其满管即可显示正常。

12发油过程中出现报警不能发油的处理方法是:先查看现场实际情况确认后关闭报警,按启动继续发油;等发油结束后再根据提示进行处理。一般静电报警处理方法是检查静电夹是否接触良好,擦拭静电夹与金属片使其接触良好;溢油报警一般处理方法是将溢油报警探头仔细擦洗干净即可。

13、装卸车批量控制器出现死机情况时,首先联系工艺人员不要再在出现死机问题的两个鹤位上进行装车,然后对出现死机的批量控制器进行断电,然后在给其上电重启即可进行正常工作。

14PSA程控阀回讯不对的原因有:(1)回讯探头损坏(2)回讯电缆断路或接线处接触不良(3)回讯探头安装不到位(4)供电保险丝短路(5)卡件烧坏; 程控阀开关不到位或不动的原因有:(1)风压不够(2)风线或膜头漏风(3)电磁阀线圈烧坏(4)电磁阀气源分配座堵塞(5)卡件烧坏(6)供电保险丝短路(7)程控阀卡住。

15、若发现DCS上显示的值与现场仪表显示值成一定的倍数时,应考虑是现场仪表量程与室内量程不对应所致,处理方法是在操作员站上登录工程师级别之后,将DCS的量程修改正确,或者将现场仪表修改一下即可。

16、伺服液位计失灵

伺服液位计与检尺不对,应首先检查液位计是否正常工作,一般是“复位失败”或“电机运行超时”可能是静电干扰,可在调试界面看液位计的运行状态,解决后把液位计“复位“,等复位好后,再测液位直到找到液位为止,如测得的值与实际值有偏差可进行“液位调整”。

17、雷达液位计液位波动很大、没有液位或有偏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雷达的型号是否与设计的相匹配原油罐的雷达需要用导波管的其他的都不需要;(2) 安装是否合理,雷达测得的液面是要求水平,加一水平反射板可解决液位波动问题;(3)多次检尺都与测的液位有偏差可用命令行进行设置参照高度。

18、罐区液位或温度传不到室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检查液位计输出信号是否是正常一般有2.5V的电压输出;(2)检查罐前处理器是否正常显示如有不正常显示可更换电路板;(3)检查接线盒到室内线路是否正常;最后看上位机服务器的MOXA卡是否正常工作,一般有一个5V的电压输出。

二、系统故障维修案例:

1、正常开工期间主控和卡件需更换你怎么去处理?

卡件更换一般情况下都是通道坏,换卡件时要注意看卡件是否冗余,DCS148R152容余,其余都不容余。对于容余卡件,看另一个卡件是否运行,正常运行显示绿色灯,如果正常可直接把坏的卡件拔出换新的卡件,对于不容余卡件,看其它的点是否有连锁的点,有连锁的点一定要联系好工艺切除掉可直接拔出换新卡件。对于开工期间的主控坏了,它会切换到另一个,首先检查主控要把拨码开关打到ON上,更换后也打到ON上,以免有另一个出现故障后主控也能自己切换。

2、操作员站出现软件盘不能用或有些按键不好用,你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重启机器,也不必拔出软件盘与主机所连接接头。只需要退出操作员站再重新进入一下即可。

3、从系统方面,如果连锁阀或泵没有打开或启动。或者泵启动后画面上反馈点错误,你怎么查找问题?、

首先可试着登陆一下主控,如果有输出,查看相应的通道对应的电磁阀保险丝或电器上继电器是否有输出阀有输出就要查看现场,电器上有输出就是电器上的原因,如果继电器没输出,查看保险丝是否被烧短,如果是保险丝没坏,可能是继电器坏了。泵启动后反馈点没过来,首先查找机柜对应的通道用短接线短接看回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是电器那边原因或者是电器到DCS线路故障。

4、如果现在根据安全需要,要求电磁阀失电关闭,而你做的是带电关闭,从系统或机柜中你如何更改?

在组态中只需要把连锁输出DO点前取反即可,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从机柜改的话,只要把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点反过来即可。

5ESD系统中,有些执行机构(如快开风门、烟道挡板等)在满足连锁条件或解除连锁条件时,处于错误的状态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的:(1)在工程师站ELOPII中,该点处于强制状态,其解除方法是打开ELOPII软件,点击找到改程序(即蓝色小三角符号所代表的就是),然后右击该蓝色三角符号,选择ONLINE-TEST选项打开登录在线状态,然后找到该点(一定是DODI点,不能为中间变量点),左键按住脱出一小黄框(有上下两栏),双击使黑色小块移到上面,就可以解除强制了。(2)在机柜中,相对应点的保险丝烧坏,处理方法更换保险丝(3)在机柜中,相对应的继电器故障,处理方法更换相应型号的继电器(4)在机柜中,接线端子排上相应的小刀闸没有合上。

    另外,在处理与ESD系统相关仪表(例如与焦化仪表柜相关的仪表)时,应特别小心,在处理问题之前应先通知相关工艺人员,将所要维修的仪表涉及的联锁切除,在确认联锁切除后在进行维修,以免导致不必要的连锁停车事故发生。

6SNETB网卡问题

Macsv系统服务器或操作站在正常运行时都是从A网(128段或130段)进行数据交换,时间长了系统会自动将B网卡禁止。此时系统状态图会显示某台机器或全部B网为红色,但能ping 通。

处理:桌面――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在右边区域内点开“网卡”――Intel Pro100(Dlink)――右键“属性”――电源管理――将“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的去掉,将计算机重启即可恢复正常。

16、当工艺人员反映,在某一PID回路投自动后,相对应的阀位输出不正确,可能是由于是PID参数中的正反作用设反了,处理方法是在操作员站上登录工程师级别后,将PID面板中的正反作用项修改一下即可。

三、仪表安装知识

1温度仪表安装

   测温元件(如: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压力式温度计等)应安装在能准确反映介质温度的位置。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测温元件应与管道中心线垂直或倾斜450,插入深度应大于250mm或处在管道中心,插入方向宜与被测介质逆向或垂直。管道公称直径小于80mm时可安装在弯头处或加扩大管。双金属温度计安装时,刻度盘面应便于观察,直型水银温度计不应水平安装。

2压力仪表安装

安装在高压设备和管道上的压力仪表,如在操作岗位附近,安装高度宜距地面18m以上,否则应在仪表正面加保护罩。压力仪表不宜安装在振动较大的设备和管线上。被测介质压力波动大时,压力仪表应采取缓冲措施。测量粘度大、腐蚀性强或易于汽化的介质时.压力仪表安装应加隔离罐或采用隔膜压力表、密封毛细管膜片压力表。测量固体颗粒或粉尘介质时应加吹洗装置或烧结金属过滤器。

3流量仪表安装

转子流量计必须安装在无振动的垂直管道上.垂直度允许偏差为21000,被测介质的流向应由下而上,上游直管段的长度应大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

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可安装在无强磁场的水平管道或垂直管道上,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当变送器安装在垂直管道上时.介质流向应自下而上(2流量计上游直管段的长度应大于5倍工艺管道内径(3电磁流量计(变送器)、被测介质及工艺管道三者应连成等电位,并应有良好接地(4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应安装在不受振动、常温、干燥的环境中,凡就地安装者应装盘或加保护箱()5当管道公称直径大于300mm时,应加专用支撑.

旋涡流量计应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还要符合以下要求:(1安装地点的选择:应避免电磁干扰。流量计的安装地点应尽量远离强电磁场,如大功率马达、变压设施、变频设备等。(2安装时应注意流量 计外壳上的流向标志,切勿装反。(3)直管段:涡街流量计的上、下游均要求有一定长度的直管段。上游一般要求有40D左右的直管段,下游要求有5D的直管段.4)工艺管道的中心应对齐(以肉眼观察无明显偏离)。不能在安装时用流量计硬行拉直上、下游工艺管道,以避免损坏流量计。流量计上、下游工艺管道近法兰处应有支撑以防止震动,影响测量精度。

孔板、喷嘴和文丘里管等节流装置,安装前应进行外观及尺寸检查.加工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孔板、喷嘴入口边缘及内壁应光滑无毛刺.无划痕及可见损伤。孔板、喷嘴、文丘里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1孔板的锐边或喷嘴的曲面侧应迎向被测介质的流向(2孔板、喷嘴及文丘里管的两侧直管段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3孔板和孔板法兰的端面应和轴线垂直,其偏差不应大于l04差压变送器的正压室、负压室应与孔板、喷嘴上的正、负符号相对应,变送器安装应便于操作与维修。

4液位仪表安装

浮筒液面计的安装高度应使正常液位或分界液位处于浮筒中心,并便于搭作和维修。浮筒应垂直安装,其垂直度允许偏差为21000

玻璃板液面计应安装在便于观察和检修拆卸的位置,如果和浮筒液面计并用,安装时应使两者的液位指示同时处于便于观察的方向。液面计安装应垂直,其垂直度允许偏差为51000。安装玻璃管液面计时,填料应用扳手轻轻拧紧,防止玻璃管碎裂。

差压液面变送器安装高度应不高于液面下部取压口,但用法兰式差压变送器、吹气法及利用低沸点液体汽化传递压力的方法测量液位时可不受此限。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毛细管敷设时应加保护措施.弯曲半径应大于50mm,安装地点的环境温度变化不得过大,否则,应采取隔热措施。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欢迎楼主把更多的经验分享到工控论坛仪器仪表板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欢迎楼主把更多的经验分享到工控论坛仪器仪表板块。

网友C:
经验之谈 等静下心来  好好拜读一下

网友D:
收藏了再看哈~            ~

网友E:
我刚接触仪表,这对我太有用了,太谢谢了

网友F(2013-04-24):
宝贵的经验,大家下载下来学习啊

网友G:
楼主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I(2020-04-27):
感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