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变频器控制离心泵流量,同时保持扬程够用?要求全部自动调节

楼主(2013-02-02):
都是离心泵。
主水泵配4台加药泵,同时加两种药。
加药泵都是一用一备。
主水泵有电磁流量计可输出模拟信号。
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加药泵,达到加药量随水量自动变化的目的。
 加药泵参数为3方13米。实际使用范围为0·2~1·5方,10米。扬程需要保证稳定10米。

求详细做法及需增加的设备仪表等

计量泵成本高,不要推荐了。

网友A:
增加水计量的电磁流量计,然后选个内置PID的变频器,可以满足要求了;你这个加药量应该是和水量成线性比例的吧

楼主:
是的。  加药量都是按照设定比例。

由工艺员调整。 其他全部自动化。

我的问题主要是,离心泵变频后的流量和扬程都变化。

如何保证扬程打的上去10米

单独调节流量的话 好办

网友B:
扬程应该是和出口的水压有关,出口水压恒定才能保证扬程不变。看看有没有自动变径的出水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