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传感器

楼主(2013-02-02):
请问一下大家谁了解耐高温传感器和耐高温磁性开关啊,请知道的给做个介绍,以及品牌价格。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干簧管能不能用。请楼主说清楚具体温度范围和应用场所,以便大家帮忙、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必须说清楚范围及使用环境。传感器是测量啥东东的,磁开关需要的工作温度是多少范围的;然后方便保温及隔离吗?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朋友的帮助!那好,我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工作情况吧。

我们单位是进行机器人焊接的,工装上有许多气缸来夹紧工件。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和传感器来做控制,在焊接时,火星碰到磁性开关、传感器的信号线或直接碰到开关本体,就会造成烫坏,所以故障率很高。虽然套了管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想能否有一种耐高温的开关就会好多,或者有那种材料会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也可以。请大家赐教。

网友C:
不知道测试波峰焊锡水液面的传感器是否适合你,我公司用的是欧姆龙的液面传感器

网友D(2014-11-09):
怎么测量钢水的温度。请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