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设备零件

楼主(2013-02-02):
上面的扶手转轮是干什么用的啊?转轮下面还有数字,单位也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不小心碰了一下不知道数字变了没有,有大侠知道的?

网友A:
看不清楚图片,貌似啥编码器?

网友B:
图片太小,求高清

网友C:
看不清楚,楼主再发一张大的照片吧

网友D:
像是机床上调整钻头高度的手动转轮。

网友D:
应该有3个,纵向横向和竖向。

网友E:
纵向调节高度的,一般显示的是Z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纵向调节高度的,一般显示的是Z坐标值

那轻轻碰下数值会变?为什么那转轮转不动?

网友G:
楼主不要吝惜图片,来张大图。

网友H:
调节高度的丝杆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