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子程序看不到程序 求解

楼主(2013-02-02):
各位大神,,求解<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小的才开始重新接触S7-200,好多地方不是太了解

网友A:
加密   了吧

网友B:
用指令向导做的,子程序已经加密,你是看不到的,只能引用,无法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

网友C:
指令向导做得pid,看不到,如果要了解其具体类容可以找个自己用pid指令编的pid程序看看

网友D:
子程序已经加密,你是看不到的

网友E:
留下邮箱,给你发po jie 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指令向导做得pid,看不到,如果要了解其具体类容可以找个自己用pid指令编的pid程序看看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G(2013-03-11):
西门子公司为了保护人家自己的技术当然要加密了

网友H:
不光这个加密了,西门家的任何向导子程序都是加密的。。。

网友I:
谁要<此处内容被屏蔽>啊 ,求解,先谢了

网友J:
有个软件叫POU<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去下载吧,弄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加密   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公司为了保护人家自己的技术当然要加密了

网友H:
鄙视这种偷盗行为。。。

网友M:
刚刚入门的话,建议还是把它当成黑匣子吧,只需要只到使用相应的向导后,会自动调用这些加密的功能就行了。至于想了解加密的内容,我相信随着你的资源越来越多,就不会到论坛问这方面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