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EH2与台达B2伺服的,Z相开集极信号怎么读出?

楼主(2013-02-02):
在台达电子的技术支持资料里看到下面的一段:

      1.DVP20PM00M PLC 之Z軸Z相信號輸入點為X3,在PLC硬體線路設計上是屬於open collector 型式,故必要搭配伺服的OCZ 輸出信號使用。
      2.判斷Z相信號有無發生,可借由程式監控時查詢D1805 輸入端子狀態來讀出Z相信號是否有發生。
      3.配線的方式為 PLC 端 SS2接24V+,Servo 端的 GND接PLC 24G ,Servo 端的OCZ 接 PLC 的X3即可。

   我想请教各位师傅,如果我用的是DVPEH2-32点的,我想使用Z信号,我应该接入哪个输入点?然后从哪个寄存器读出Z相信号?

网友A:
你说的这专业,除非遇到真正高手,或者遇到同行的才能回答啊,像我,就只能来看看了啊

楼主:
呵呵,也谢谢你回复!

网友B(2013-03-06):
EH2系列的好像不能读取Z相信號,EH3系列的我看介紹能讀取Z相信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H2系列的好像不能读取Z相信號,EH3系列的我看介紹...

Z相开集极信號,不好取,取出来也不好用。我在某工程上试过,理想状况需要硬件上加一个脉冲整形电路,原因是开集极信号宽度不够,抗扰动差。所以要用它,我觉得还是取差动信号为上策。

网友D(2013-04-20):
如果想取出Z相信号,省钱的做法是自己焊光藕,但质量不保证。再有就是买光藕转换器,要几百银子。我原来也很想取出Z相信号。如果实在要取出Z相,可以换松下伺服,有集电极Z相输出,直接可接入PLC。或者国产伺服汇川,英威腾都有Z相集电极输出。

网友D:
台达A2也有Z相集电极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