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隔一段时间会烧坏

楼主(2013-02-02):
我们公司有一电热烘箱用来加热,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熔断器被烧坏,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或电流不稳定所导致的。请各位高手赐教。后感万分!

网友A:
参数不详,不好确定。一般是过流引起。

网友B:
  检查电热烘箱线路是否有电压短路现象,如无,钳下电热烘箱工作电流,看看熔断器额定容量是否不够,容量小了,要更换与电热烘箱最大工作电流相匹配的熔断器。

网友C:
世猫说的非常正确。。。。。

楼主:
电控柜上的电流表显示的是64A,熔断器是63A

网友D:
对:wangdang149关于电控柜上的电流表显示的是64A,熔断器是63A 内容的回复:

如其他正常,就是不定时烧保险。换成1.3IN用以阶段。

网友E:
现场实际电流都64A了,你选63A的熔断器,选型偏小了,根据规范63<I<160A的,应该在1.25到1.6倍之间来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场实际电流都64A了,你选63A的熔断器,选型偏小了,根据规范63

换大的。

网友G:
主要是上电运行的时候突然烧还是持续运行中烧断呢?

网友H:
楼主都把电流测出来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很显然是熔断器选小了

网友I:
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熔断器被烧坏

这说明不是短路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或电流不稳定所导致的

电阻想应该是不存才启动电流大的问题的,电流是否稳定你仔细观察电流表就可以,一般来说阻性负载电流变化还是很小的,

电控柜上的电流表显示的是64A,熔断器是63A

明显的偏小了,应该换一个大的

目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大一点的熔断器,运行一段时间观察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J:
换成比总功率大1.2倍速的吧

网友B:
   有时电压回路两根线挨得很近似短路非短路现象不会马上烧熔断器。楼主是每换一个熔断器都过一段时间就会被烧坏?如全是,就是熔断器容量小了;如不全是,不能排除电压短路的可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热烘箱线路是否有电压短路现象,如无,钳下电热烘箱工作电流,看看熔断器额定容量是否不够,容量小了,要更换与电热烘箱最大工作电流相匹配的熔断器。

支持楼主的观点

网友L:
最终结论换大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控柜上的电流表显示的是64A,熔断器是63A

楼主已经发现了问题了。

网友N:
向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工控群号,里面很多是前辈了。群号169857322

网友O:
实际工作电流比熔断器额定电流还大,不烧就是见鬼了

网友P:
换一个大的熔断器,电流都到64A了,应换一个比他大一点的熔断器吧,不然机器用一下就又烧了,但不能换个非常大的,不然短路都不会熔断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电控柜上的电流表显示的是64A,熔断器是63A

应该是按照1.5倍选择熔断器额定电流才行。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我们公司有一电热烘箱用来加热,
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熔断器被烧坏,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或电流不稳定所导致的。请各位高手赐教。后感万分!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实际工作电流比熔断器额定电流还大,不烧就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