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关于B140做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3-02-02):
请教刘工,对B140做C#编程要用哪些动态链接库以及手册?

网友A:
需要GALILTOOLS,以及手册。也可以参考一下HELLOGALILHELLO这个例子。

(GALIL提供的例子,只是演示PC程序如何与控制卡进行基本通讯,并不演示任何实际控制功能)。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需要GALILTOOLS,以及手册。也可以参考一下HELLOGALILHELLO这个例子。(GALIL提供的例子,只是演示PC程序如何与控制卡进行基本通讯,并不演示任何实际控制功能)。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