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喂料机改造谁会

楼主(2013-02-02):
一个每小时30 ton的煤灰螺旋喂料机如附件的图(后来在现场做了些改动), 客户想把每小时30T 增加至每小时50T, 并保持原来的电气控制系统.

由于之前的供货商供的货比较粗, 资料也不详细, 喂料机的密封也做得不太好. 附件是之前供货商提供的手册, 电气方面我们之前做了很长时间改动, 客户是满意的所以不想改.

系统是由煤灰料斗, 下面连接一个rotary valve (回转阀) (如附件rotary valve回转阀的一个型号), 之后真接连螺旋喂料称重机(如附图 screw feeder螺旋喂料机), 客户想尽量和之前的安装尺寸大致相同只加大螺旋的直径等电机他们想改用ABB带独立风扇的型号,如附件的一种QABP型的.

希望在密封和叶片耐磨方面都有改进. 所以想设计一下每小时50t的螺旋喂料机, 及配套相关的Rotary Valve(回转阀).

计量及喂料绞刀大约5米长. 计量的出口位置客户应该改短了一些. 不过总长度不变.

是想透过加大两条绞刀的管径, 加大电机及齿轮箱及升级变频器VFD来达到加大产能. VFD等他们应可自己应付,主要是绞刀现在两气绞刀都是水平安装.

附件是(尺寸請看JGC-pw-dk01). 电气设计接线图. 控制的逻辑也可参考手册最后几页.

计量误差:客户原意是希望误差在1%.不过我们明白可能实际会大一点.如能做到3%内应该没问题.

上次在计算精度时, 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现场做调试时环境因素不容许我们计算准确的精度.

希望做两个改造方案:1.按照原来的非密闭的设计一个,2.按照密闭的设计一个方案。              我这里有详细图纸和我联系:13916681119     邮箱13916681119@139.com

网友A:
      这个螺旋泵--其实已经有替代品,螺旋泵的叶片经常被磨损,我们原来使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原来的螺杆是法国进口的,后面改型了,有样新东西---叫做料封泵,完全替代了这产品,运行时间更长了。不过我们的物料不是煤灰,是比煤灰更能磨螺杆的东东,粘度没有煤灰高,你的煤灰假如是湿的,估计难,干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2013-03-08):
这个还真不会。来等待学习。。。等。。等。。等。。。

楼主(2013-04-10):
顶一下,看看谁能做这个

网友C(2013-06-21):
使用PLC加称重模块加触摸屏来解决工业称重问题,非常简单

网友D:
可以参照输送设备选型,估计你的喂料机管径要大于300mm了,不过这也要看物料了,要达到3%我看也不容易,最起码一级螺旋不好满足,螺旋螺旋加大可以提高产量,但是精度不好把握,如果遇到流动性太好,或是太差的物料都是麻烦事,建议螺旋出口加阀门。

网友E(2013-10-15):
直接把减速电机更换后调整频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