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在管道外能测煤气,氩气,氧气的流量计吗?

楼主(2013-02-02):
我们公司煤气,氩气,氮气,氧气流量计可能不准,但是又不能停下来检测,向测液体的有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可以在管道外面测的流量请问测气体的有什么好的流量计吗?就是在管道外面可以测的那种?价格多少?什么型号的?十万火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测量气体一般都是孔板、涡街、转子。文丘里管。喷嘴都行。楼主说测量气体还不能拆卸,用超声波流量计有能测量气体的。选择方式不同。就是知道个大概就行。没那么精确。

网友B:
似乎只能用超声波的流量计了,其它的真够呛。准确度自己掌握吧。

楼主:
对:zdm2008关于测量气体一般都是孔板、涡街、转子。文丘里管。喷嘴都行。楼主说测量气体还不能拆卸,用超声波流量计有能测量气体的。选择方式不同。就是知道个大概就行。没那么精确。 内容的回复:
我是希望在管道外面测,以此来判断我在用流量计的准确性!

网友C:
超声波检测流量准确。至于价格、型号不知道,自己网上查查!

网友D:
只能用超声波的流量计

网友E:
楼主怀疑流量计不准,怎么个不准法,不能只是怀疑不准就不准,所以我们要对流量计进行校准和标定,当涉及到贸易计量时大都把流量计拆卸送到政府部门的质监局中进行标定的,因为其具有法律效应资质,其说准就是准的。

由于流量计型号繁多,有涉及到贸易计量,因此大部分流量计都安装了副线,以便能够拆卸仪表时不影响生产进行

网友F:
煤气流量计还真的经常不准哦,现在用的是阿牛巴类的,也经常不准

网友G(2013-11-04):
我们公司有多重国外先进的超声波流量计,您需要吗

网友H:
超生波个赖皮猴,,,哪里能浑水摸鱼,哪里有它厮鸟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