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西门子s7-300计时器停止保持问题

楼主(2013-02-02):
用西门子s7-300里的计时器,在24秒里可以暂停复位,到24秒自动报警,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让300里的计时器停止时,计时器里的时间保持住,求梯形图啊,各位大神们,急用啊

网友A:
一个自保线圈,串联“秒脉冲”SM(LDP)、外加一个停止按钮;执行"INC XXX"指令:等于24秒时输出报警信息且停止计时,小于24秒 只须按下“停止”即可。

楼主:
用计数器可以不?我昨晚想了下,用计数器也行,24秒开始减,到0

网友B:
把当前时间送出去

楼主:
嗯嗯,计数器数值该怎么送出,预设值设定后,在减速器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
一个自保线圈,串联“秒脉冲”SM(LDP)、外加一个停止按钮;执行"INC XXX"指令:等于24秒时输出报警信息且停止计时,小于24秒 只须按下“停止”即可。
内容的回复:
能用梯形图画出来给我吗?真的很急,重谢

楼主:
对:芽菜@技术豆关于
把当前时间送出去
内容的回复:
停一下后得保持住当前时间,主要是不知道怎么送出去,求各位大神给画个梯形图啊

楼主:
可以用计数器,就是停止时,怎么把减数器里的数读出来

网友C:
可惜我的这台电脑无法安装STEP7 V5.5,安装了好几次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