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变频器 带55kw电机+55kw离心风机过载

楼主(2013-02-02):
   变频器是55kw台达变频器,vf控制,电机是国产华力四级电机,额定电流103安培,风机是进口的风机(厂商给的特性曲线是3600转/分时功率55kw),电机和风机通过直径比3600/1500的皮带轮连接,变频器由30hz手动每次1hz升频,到了45hz的时候输出电流达到110,再往上提高频率,实际输出频率停在45hz,电压对应下降,电流提高,到130安培时变频器自保护过载。

   疑问是:电机功率输出不够,还是风机实际没到3600转的时候就已经需要提供55kw功率了,还是皮带轮传动功率损失,导致了不能达到额定转速,是不是要换电机和变频器,还是我变频器设置不对,因为第一次用台达的,但感觉参数也不太可能输错。

网友A:
输出频率停在45hz,电压对应下降?

可能原因:

1、变频器的转矩曲线不对,45HZ-50HZ之间的电压,应该是正比例上升,怎会出现下降?

2、风机负载重,55KW电机已经是满载运行,再加上变频谐波损耗,使其过载。

建议选大一档的变频器。

楼主:
对:yjig关于输出频率停在45hz,电压对应下降?可能原因:1、变频器的转矩曲线不对,45HZ-50HZ之间的电压,应该是正比例上升,怎会出现下降?2、风机负载重,55KW电机已经是满载运行,再加上变频谐波损耗,使其过载。 建议选大一档的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1、应该不是停在45,而是跟不上设定频率的变化,50hz的设定可能也就是46多多一点,那个电压降低是因为过电流自动降压吗?

2、只换变频器不换电机?电机额定电流也就是103,换了大变频器也会超过这个电流吧

网友B:
     4级电动机的额定转速约1480rpm,然后你加这个皮带轮是升速的,才能满足风机全速运行的需要;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风机在3600转时,需要的轴功率是55KW;现在你升速,那对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就要去更高了;根据你的这个要求,你的电动机轴功率至少需要55*3600/1500才能满足你风机的轴功率的要求,也就是说你的电动机轴功率选小了,至少需要132KW才能满足你满负荷的需要,这传动效率是按1来计算的。

网友B:
补充下啊,皮带轮的传动效率,设计时一般都是按1来计算的,没有损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级电动机的额定转速约1480rpm,然后你加这个皮带轮是升速的,才能满足风机全速运行的需要;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风机在3600转时,需要的轴功率是55KW;现在你升速,那对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就要去更高了;根据你的这个要求,你的电动机轴功率至少需要55*3600/1500才能满足你风机的轴功率的要求,也就是说你的电动机轴功率选小了,至少需要132KW才能满足你满负荷的需要,这传动效率是按1来计算的。

    嗯 ,谢谢你的回答,我对电机了解不深入,请教一下,风机需要55kw,我电机送给他55kw不就够了,那现在电机需要55kw,我选了132kw的电机,那其他的功率去哪里了,

网友D:
转速提高一倍功率提高八倍!找个转速表测一测风机转速,别皮带轮错了!实在没办法的话!变频拿掉搞个星角启动!慢慢拉风门看电流!这样就知道变频设置问题还是功率匹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4级电动机的额定转速约1480rpm,然后你加这个皮带轮是升速的,才能满足风机全速运行的需要;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风机在3600转时,需要的轴功率是55KW;现在你升速,那对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就要去更高了;根据你的这个要求,你的电动机轴功率至少需要55*3600/1500才能满足你风机的轴功率的要求,也就是说你的电动机轴功率选小了,至少需要132KW才能满足你满负荷的需要,这传动效率是按1来计算的。 内容的回复:    嗯 ,谢谢你的回答,我对电机了解不深入,请教一下,风机需要55kw,我电机送给他55kw不就够了,那现在电机需要55kw,我选了132kw的电机,那其他的功率去哪里了,

     电动机的选择,是按负载转矩来选择的,因为你加了增速装置--皮带轮,然后转矩--到负载风机那就下降了,成正比的;所以为啥有减速机这个东东,减速是可以提高输出的负载转矩的,然后就可以降低电动机的轴功率;而你这是加了增速装置,所以输出转矩是降低的,所以只能增加电动机的轴功率来满足提高输出转矩的要求!

网友E:
这个原因应当是变频器因为电机电流过大限制输出频率,因为电流是变频器是自动限流的,频率低了电流小电机不会烧毁,如果频率高电流大,电机可能会烧毁,所以到45HZ上不去了。建议检查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原因应当是变频器因为电机电流过大限制输出频率,因为电流是变频器是自动限流的,频率低了电流小电机不会烧毁,如果频率高电流大,电机可能会烧毁,所以到45HZ上不去了。建议检查负载!

电流大的原因,本来就是因为配电动机错了,或者是核算转矩错了,满足不了负载的要求,不换电动机--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F:
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内容的回复:

感谢你的回复,对你的解答比较认同,谢谢。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内容的回复:

你好,再请教一下,如果以后改为55kw,60hz两极电机直连,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

      这个传动效率,和减速比影响转矩是2个都要考虑的因素的。但是假如你这样计算,没有考虑1500--剩速到3600,因升速造成的转矩损失,当满负荷3600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的,造样会过电流的;在楼主这个问题,这个增速的皮带轮影响效果比较大,是关键因素。

      后面楼主说把电动机改成2极的,同时把皮带轮去掉--直接对轮连接,这个方法可以满足要求。原因关键因素--增速的皮带轮去掉了,输出转矩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友F 的回复内容: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      这个传动效率,和减速比影响转矩是2个都要考虑的因素的。但是假如你这样计算,没有考虑1500--剩速到3600,因升速造成的转矩损失,当满负荷3600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的,造样会过电流的;在楼主这个问题,这个增速的皮带轮影响效果比较大,是关键因素。      后面楼主说把电动机改成2极的,同时把皮带轮去掉--直接对轮连接,这个方法可以满足要求。原因关键因素--增速的皮带轮去掉了,输出转矩可以提高。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电机的功率是和转矩转速的乘积成一次方关系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风机的功率也和逆转矩和转速的乘积正比,那这样就是说两个转矩不一样,风机的转矩小,是正常的 如果电机要换成3600/1500X55kw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引用 网友F: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      这个传动效率,和减速比影响转矩是2个都要考虑的因素的。但是假如你这样计算,没有考虑1500--剩速到3600,因升速造成的转矩损失,当满负荷3600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的,造样会过电流的;在楼主这个问题,这个增速的皮带轮影响效果比较大,是关键因素。      后面楼主说把电动机改成2极的,同时把皮带轮去掉--直接对轮连接,这个方法可以满足要求。原因关键因素--增速的皮带轮去掉了,输出转矩可以提高。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耐心解答,电机的功率是和转矩转速的乘积成一次方关系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风机的功率也和逆转矩和转速的乘积正比,那这样就是说两个转矩不一样,风机的转矩小,是正常的 如果电机要换成3600/1500X55kw是不是太大了

     假如你加了增速装置,就必须那样增大电动机功率;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常用的东东叫减速机,就是可以减少电动机功率的,可以省电哈。你用增速的,就必须增加电动机的功率,132KW是你那配置的最低要求,假如考虑皮带轮的效率是0.92的话,还需要增加1/0.92倍,就是比132还要大,才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然后还可以告诉你,我的耐心,你并没有接受;建议你抽空去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否则你心中还会有迷惑的;然后告诉你75KW的选择--肯定是错误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G 网友F:风机水泵类负载,其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至于人家设定的风机轴转速是3600转,也就是风机轴的转速在3600转时需要55KW的功率驱动,但是正常的电机经过皮带、减速机等将动力输出到风机轴,原动机肯定要大于55KW,一般皮带传动效率在0.92左右,涡轮蜗杆减速机在0.72左右,普通直齿减速机等在0.82左右,当然与减速比等关系也是很大的,一般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因此该风机需要达到额度运行功率的话最好选用68KW电机或者以上功率电机驱动为最佳,如果经常要求风量处于50%以下才许可选用55KW电机驱动已达到更加节能的目的,否则最好按照市面常用规格电机选用75KW      这个传动效率,和减速比影响转矩是2个都要考虑的因素的。但是假如你这样计算,没有考虑1500--剩速到3600,因升速造成的转矩损失,当满负荷3600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的,造样会过电流的;在楼主这个问题,这个增速的皮带轮影响效果比较大,是关键因素。      后面楼主说把电动机改成2极的,同时把皮带轮去掉--直接对轮连接,这个方法可以满足要求。原因关键因素--增速的皮带轮去掉了,输出转矩可以提高。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耐心解答,电机的功率是和转矩转速的乘积成一次方关系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风机的功率也和逆转矩和转速的乘积正比,那这样就是说两个转矩不一样,风机的转矩小,是正常的 如果电机要换成3600/1500X55kw是不是太大了     假如你加了增速装置,就必须那样增大电动机功率;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常用的东东叫减速机,就是可以减少电动机功率的,可以省电哈。你用增速的,就必须增加电动机的功率,132KW是你那配置的最低要求,假如考虑皮带轮的效率是0.92的话,还需要增加1/0.92倍,就是比132还要大,才是满足你的要求的。    然后还可以告诉你,我的耐心,你并没有接受;建议你抽空去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否则你心中还会有迷惑的;然后告诉你75KW的选择--肯定是错误的算法。

嗯,因为我是化工专业的,机电方面的都是最近几个月开始接触学习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懂,我因为一直不理解,所以才无法接受,我找本机械设计手册看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H:
有意思,热心人!关注。

网友I:
我说一点吧,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降速使用,你的是升速,这就有点问题。而你还是用皮带和皮带轮来完成,你的皮带可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