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频率

楼主(2013-02-02):
我的胜利vc86c万用表转到交流挡然后切换到频率,一开始测工频显示50,后来测了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后来测工频就一直乱跳了,显示的值也不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A:
可能损坏了,你看看说明书测量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变频器输出频率是不是过高。

楼主:
变频器输出不超过200赫兹,没有超出表的测量范围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看看是哪里干扰的。

网友C:
看看表笔是否接触良好,一般接触不好表数字会乱跳,再则就是量程选择不对也会乱跳。

网友D:
怀疑表有问题,要么就是干扰。。。

网友E:
以前还没有用过测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