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校正

楼主(2013-02-02):
S7-200配EM231RTD模块使用PT100测温度,现采用的是两芯线,测量出的温度偏高好几度,请问在不换线的情况下如何在PLC内根据导线长度(0.75MM2)校正温度,怎么计算,偏差是不是一个定值啊 ?精度要要求不是很高,偏差正负0.5度都没关系

网友A:
  回楼主:校正温度与连接导线的长度与截面积的大小无关(0.75mm平方是导线截面积,不是长度),校准应按以下3个方面进行:

  1、校验PT100测温是否准确:用PT100测温,在规定范围内(如0~100度)测温,其变送器应输出为4~20ma电流信号,方法:将测头先放入冰水里(用标准温度计测温稳定后其T=0度),其输出=4ma,再将测头放入开水里(即T=100度),稳定后其输出=20ma为正常。如输出电流≠0或20ma说明PT100输出有误差。

  2、EM231的输入应设置为0~20ma输入模式,当输入0~20ma输入信号输入给EM231 的输入端,EM231将此电流转换为:0~32000 数字信号。即1ma对应数字量=32000 / 20=1600。用PT100在规定范围内(如0~100度)测温,其变送器应输出为4~20ma,EM231对应的数字量应为 6400~32000。故可用可调电流源来检测EM231的转换误差:将输入电流调到20ma,监视对应数字量AIW0应=32000,调到4ma,AIW0应=6400,调电流=N ma, 对应AIW0=1600×N, 如测试结果符合上述数据,说明EM231是合格的。

     3、如果PT100与EM231都是好的,其转换公式应为:T=100*(AIW0-640) / 25600。看看PLC是否按此式进行编程,如不是,说明编程有问题,应按此转换公式修改程序。

网友B:
导线对电阻的影响不是一个定值,所以这个偏差就是经常变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热阻要使用三线、四线制的原理,否则直接从组态中把这个导线电阻减去就行了,可是导线的电阻值受周围环境温度影响,因此其对测量也是产生不确定的附加误差,要想确认这个误差比较困难,如果不想改为两线制,可以粗略的测量一下两线导线的电阻值有多大,比如现场导线短接然后测量卡件处的电阻值,然后在在组态中消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