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台达文本问题

楼主(2013-02-02):
 各位台达TP04G-BL-CU怎样设置输入小数

我想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入个数
和尺寸的转换
例如1对应100 1.5对应150 不知道怎么设置小数

网友A:
台达的文本的手册说小数是可选的;看图

网友B:
楼主最好先把语言改成简体中文,或者下载最新版本:1.60。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p/download/software/Delta_TPEditor_V1.60.zip

网友C(2013-05-04):
没有看的太清楚。不过仅仅把人机界面改成可以输入小数好象不能解决问题,要想达到您的控制要求,还得修改PLC程序。

网友D:
PLC程序做个运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