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软件无法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02):
我在升级安装S7-200 V40-SP9的软件时,提示要把之前的版本卸载。我把之前的版本卸载后,安装还是会出现这个,提示。都无法安装下去了,都用360把什么注册表的都删了的啊。但就是不行...烦死了...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经验吗?谢!

网友:
最好用 电脑自己的制裁功能进行操作, 还有相关的报警操作可在网上找到很多的安装不正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没有卸载干净,打开注册表删掉原来版本残余注册信息。具体方法你可以在网上搜搜,或者去西门子官方网站找。

网友B:
你什么时候用,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软件,点击修复下就行了应该。我原来和你的毛病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