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SF,BF灯全亮后又恢复正常

楼主(2013-02-03):
洗煤厂S7-300出现的故障是:集控工点击‘打铃’画面时,PLC上的SF,BF灯就亮了,PLC就停,然后又恢复正常,有时候就不出现此故障;正常生产时启动一台55KW的电机【直接启动,原设计就是直接启动】,也会出现此故障,也是经常出现,通讯和接地也检查了,找不到原因,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多谢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PLC上的SF,BF灯亮,在CPU诊断区会有报文的,结合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5KW电机线缆的走向与PLC通迅线有相汇的地方吗? 觉得还是网线屏蔽没处理好

网友B:
PLC上的SF,BF灯亮,在CPU诊断区会有报文的,结合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你的 电机的动力线要与 PLC 的通讯线分开布线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师傅的指点,电力线都是铠装的和通讯线是分开的,启动55KW电机瞬间PLC通讯中断,是高频谐波干扰吗?

网友A:
测量电网电压是多少,55KW电机瞬间启动引起电网电压下降,造成PLC供电不稳定,不排除这种情况

PLC中断得结合CPU诊断区报文来分析, 不能盲目

楼主:
多谢,最后在交流接触器线圈加了RC吸收器好了。

网友A:
恭喜,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