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140CPU113,如何替换本地IO

楼主(2013-02-03):
原来的PLC 是140cpu113 带一些I/o模块,I/o模块再联到相应的传感器,采集信号或者数据,

i/o模块和传感器之间大约有100多个线,由于每根线有几十米,这这一100多根线,放在转盘上经常要移动。

现想进行改造,

  设一个远程的模块,让传感器接到这个模块,这个模块再与CPu或者I/o模块联系。

请问有什么样的方案,不需要修改程序。

网友A:
不改程序大概是不行的,远程的模块也要起PLC的作用,本地的控制远程模块肯定是要用通讯的方式来做,所以远程需要编程,然后和本地建立通讯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