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值如何在屏里显示

楼主(2013-02-03):
问题是这样的,PLC是台达,屏是MD204.程序里计数器是用一个M控制,因为M每通电一次,计数器就计一次,要把计数器的实时数据反映到MD204的屏上,该怎么做?

网友A:
你只需要将计数器C里的数值 传送到另一个存储区里!!如MOV C0 D0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C0的数值放到D0中去 然后你就屏上做个显示D0的区域!这样D0在屏上就会实时显示C0的当值了! 有的也可以直接在屏上用C的 !

楼主:
问题就在不知道怎么在屏上做显示,屏上怎么做

网友B:
1楼说的正点                                      了

网友C:
“类型”和‘地址"里面选填正确的地址。

网友D:
楼主可能要他这款屏数值显示元件具体设置!怎么建立元件,什么格式,怎么关联plc,像‘‘加工计件‘‘文本的建立等等

知道的说说!

网友E:
看你用的屏的手册了,这个是使用它的最基本的东西了。

楼主:
手册从头到尾翻了几遍了.............

网友F:
1楼说的讲解已经很明白

网友G:
一楼说的很对,那是PLC的程序编写。然后在组态软件中,设置寄存器地址即可,这里的寄存器地址要与PLC程序中寄存器地址对应,数据类型也要对应,即PLC内寄存器中数据的类型(有、无符号以及进制)。剩下的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调整了。

网友H:
    不错, 来学习一下啦,  你只需要将计数器C里的数值 传送到另一个存储区里!!如MOV C0 D0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C0的数值放到D0中去 ,然后在 屏的 “类型”和‘地址"里面选填正确的地址。

网友I:
首先:你的屏刷新率是否跟得上PLC的计数速度,跟不上的话是无法显示实时计数数据的

至于数据显示问题,MD204只能显示寄存器数据,因此将计数器数据传入寄存器,MD204显示该寄存器数据即可。不过我建议你直接用计数脉冲给该寄存器直接做每次加一数据的运算即可,没必要使用计数器(原计数器复位信号直接清空该寄存器数据即可)

楼主:
明年再去搞搞试试............多谢各位.版主结贴时,分数给一楼和十一楼吧.一人一半

网友J:
"MXXX"用上升沿(LDP)即可,后面的应用指令就是"INC DXXX"(加1);那个DXXX就是显示部件12345!至于“清零”触摸键,注意一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