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C40CT

楼主(2013-02-03):
在写程序到PLC里面的时候、一切正常、短电一个小时就报警、把PLC联接电脑、显示45错误、远算错、在蒋程序再写PLC又一切正常、PLC没有问题、我测试过、用在变频器程序上ok、谢谢那位大师、帮忙指点、详细说明、我不是做工控的、维修时间用到、可以QQ联系596616735、

网友A:
是不是掉电保持寄存器选的超范围了?运算错误你得找到那一段  贴出来 是不是指令的数据错误了

楼主:
谢谢你!电保持寄存器选的超范围我看过、没有是这样的程序事c14T点、用在C40T上面、指令我就不懂了、就是在40上面开始正常、大哟一小时就错了

网友B:
运算错误一般是除以0了,或者负数开方了之类的。。查一查程序,避免此类情况出现。。

楼主:
没有明白、就显示45运算错误、在35522、步、也没有看出来、............

楼主:
有没有大师做过、我想把C14T的程序用在C40T上、除了修改选项里面的设置外、还要注意什么、如果有人愿意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2014-05-20):
zhouteng076 有仿真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