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步进电机细分?是不是驱动器细分越高精度越高?

楼主(2013-02-03):
      很多雷赛驱动器新用户误以为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越高,步进电机的精度就越高,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比如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较高的可以达到60000个脉冲一转,而步进电机实际是无法分辨这个精度的,当驱动器设置为60000个脉冲/转的时候,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受好几个脉冲,步进电机才走一步,这样并不能提高步进电机的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细分后电机运行时的实际步距角是基本步距角的几分之一。(两相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是1.8°,即一个脉冲走1.8°,如果没有细分,则是200个脉冲走一圈360°,细分是通过驱动器靠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产生的,与电机无关,如果是10细分,则发一个脉冲电机走0.18°,即2000个脉冲走一圈360°,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18°,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以次类推。三相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是1.2°,即一个脉冲走1.2°,如果没有细分,则是300个脉冲走一圈360°,如果是10细分,则发一个脉冲,电机走0.12°,即3000个脉冲走一圈360°,以次类推。在电机实际使用时,如果对转速要求较高,且对精度和平稳性要求不高的场合,不必选高细分。在实际使用时,如果转速很低情况下,应该选大细分,确保平滑,减少振动和噪音。)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调速精度是多少呢?一直没接触过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的调速精度是多少呢?一直没接触过哦

一般不超过10%

网友D(2015-09-22):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
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
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
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
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
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苏州思安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雷赛华东区代理 沈先生 15365381156  QQ:38727872

网友E(2016-06-04):
感谢对雷塞步进电机技术的科普,希望雷塞越做越好,为中国工控争光!

网友F(2016-07-14):
感谢讲解!感谢讲解!

网友G:
感谢分享,之前一直理解错了!

网友H(2017-03-29):
感谢讲解!感谢讲解!!!!

网友I(2017-10-23):
感谢普及步进电机细分知识

网友J(2018-04-18):
谢谢分享,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