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菱plc連接人機介面密碼設置

楼主(2013-02-03):
       最近由於生產問題,根據制程要求,要對產線人機介面設定動態密碼,

 原來密碼為全部為1234, 現在要把部份權限交給製造單位,關於品質問題的設定只有工程師知道其密碼。

 決定搞一個動態密碼,隨時間走,  搞了個年+月+日的感覺太複雜,沒必要.

 靈機一動,搞個時分並列的密碼, 比如12:45 ,   密碼就為1245。

程序編不出,請求支援!

楼主:
首先更改GX-develope的时间,再用DATERD【 】调用系统时间。

LD SM400

OUT DATERD D1000

0UT * D1001 1002 D1007   月*日

OUT * D1007 D1003 D1008   月*日*时

OUT +D1008   D1000 D1010    月*日*时+年

网友A:
干啥搞那么复杂的密码,用多级密码不行吗?

网友B:
人机界面的密码设置后下载进去才能生效,不知道是否可以随时修改?

楼主:
人机画面有proface软件编写完后上传人机, 输入密码框  链接plc的D地址,譬如d490

那么修改密码时只需编写指令D = D490  K1234    1234常数密码可直接改为其他,如:1314

运算动态密码要把运算结果编入指令 D= D490  D1010

想把“时 分”并列显示到D1010中,输入密码时可以既简单又随时变化,

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现在已把关键操作移至隐藏画面。

网友C:
触摸屏的密码是用寄存器D来做的话就好办了。。。把PLC的内部时间读出来放到寄存器,然后把存放时间的寄存器跟触摸屏上的密码对应上就OK。。。

网友C:
或许也可以跟楼主说的那样用来比较。。。先读出PLC内部的实时时间(时:分)。。。然后跟屏的用来设置密码的那个寄存器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