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13-02-03):
我的PLC和编程电缆都是厂家的,在调试过程中,下载的时候突然出现通讯错误,就联机不上了,PLC里程序被清空。然后开始折腾,1.断电重启,没用,2.重新插拔2端的插头,没用,3.重新安装电脑PLC软件,没用,4.重启电脑,没用,5.用万用表量编程电缆,好的(如果有虚接就没法子),6.用USB-232,没用,7.吃饭回来再试,有用(人品恢复?),8.一个小时后,又断了,至今;

网友A:
1、是不是质量问题;

2、转换232等接口设备不稳定;

3、软件应该没问题,编程电缆应该问题不大,厂家应该成熟;

3、还有就是PLC停止状态下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看了你的情况也试了很久了,不行的话,可以打给海为的公司,问一下,让海为的技术人员给你判断一下。

网友C:
和电脑通讯都是比较简单的

找个台式机有串口的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1、是不是质量问题;2、转换232等接口设备不稳定;3、软件应该没问题,编程电缆应该问题不大,厂家应该成熟;3、还有就是PLC停止状态下下载程序试试;内容的回复:

已经有用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现在用的时候,胆战心惊的,生怕再没了,估计还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了,电脑的串口、PLC的口和线三个之间,有个估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电脑通讯都是比较简单的 找个台式机有串口的试试就知道了

我的是联想昭阳? E42的自带串口,又买了个USB-232的,都试过了,不过现在好了,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D:
你程序里是不是有些通讯程序,如果有的话,就把运行开关打到停止,再联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