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载STEP V5.5重新安装怎么没有密钥

楼主(2013-02-03):
   我把V5.5卸载以后再安装后打不开! 提示对话框没有安装密钥!第一次安装密钥是和程序一起自动安装的啊!第二次怎么没有安装啊!高人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度娘好得多。。。。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开机启动项你禁止了西门子的东东,也会出现这样的。

网友B:
忘记告诉你检查的方法了,在开始栏--点运行,输入MSCNFIG,然后查看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启动和服务选项中看到S7标识的吗?

楼主:
好像密钥没用安装    找不着文件了    第一次安装有5个文件夹在安装     这次只有3个文件安装   完成后打开提示没有密钥对话框

网友C:
看看缺少什么文件,直接复制过来试试;网上都有的吧;

网友D:
重新把密钥安装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