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 下载线与200的PLC的通讯线能做吗

楼主(2013-02-03):
我现在用一台西门子触摸屏smart700 IE 和S7-200通讯,首先我手里没有通讯线,所以想问问屏的下载线还有通讯线能做吗?我这个员工干活啊。老板连个下载线也舍不得卖,有知道的可以请教一下

QQ1402900639     1402900639@QQ.COM

网友A:
找度娘,应该可以做

网友B:
下载线可以不买,但smart700 IE 的手册这个必须得有。

网友C:
smart700的和200的编程线是一样的,要用原装的USB的比较好,用其他的可能无法通讯,南方有卖仿的,也可以,我买过,也试验过。是可以的!

网友D:
下载线就算了吧,不折腾了用USB/PPI的,如果运行中通讯的可以自己做,3.8直通就行了,

网友E:
屏直接网线下载,通讯线可以做  老38

网友F:
有网口的话,直接通过网线就可以下载了!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选择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USB-PPI,可以给S7-200下载也可以给smart屏下载

楼主(2013-03-08):
对:大话东游关于smart700的和200的编程线是一样的,要用原装的USB的比较好,用其他的可能无法通讯,南方有卖仿的,也可以,我买过,也试验过。是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恩,后来买了了一根USB,总之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