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KINCO E5000 每次打开程序 出现错误好多人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3-02-03):
为什么不能直接打开 每次都要先打开软件 然后 在打开文件名 很不方便 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A:
是什么软件?                  看看属性里边能不能设置!

网友B:
这个是你电脑设置问题吧,单击选中你要打开的文件名,点鼠标右键,选打开方式---选择程序,把打开方式选到KINCO的可执行文件那,勾上以后都用这个程序打开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WN7  没有用管理员方式运行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你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