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及技术参数

楼主(2013-02-03):
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1、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固态继电器没有机械零部件,由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固态继电器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器件,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小: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2、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向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降也在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 固态继电器
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载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6)主要不足是存在通态压降(需相应散热措施),有断态漏电流,交直流不能通用,触点组数少,另外过电流、过电压及电压上升率、电流上升率等指标差。
技术参数

固态继电器的关键技术参数有:
输入电压范围
  在环境温度25‘c下,固态继电器能够工作的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流
  在输入电压范围内某一特定电压对应的输入电流值。
接通电压
  在输入端加该电压或大于该电压值时,输出端确保导通。
关断电压
  在输入端加该电压或小于该电压值时,输出端确保关断。
反极性电压
  能够加在继电器输入端上,而不应起永久性破坏的最大允许反向电压。
额定输出电流
  环境25‘C时的最大稳态工作电流。
额定输出电压
  能够承受的最大负载工作电压。
输出电压降
  当继电器处于导通时,在额定输出电流下测得的输出端电压。
输出漏电流
  当继电器处于关断状态施加额定输出电压时,流经负载的电流值。
接通时间
  当继电器接通时,加输入电压到接通电压开始至输出达到其电压最终变化的90%为止之间的时间间隔。
关断时间
  当继电器关断时,切除输入电压到关断电压开始至输出达到其电压最终变化的10%为止之间的时间间隔。
过零电压
  对交流过零型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加入额定电压,能使继电器输出端导通的最大起始电压。
最大浪涌电压
  继电器能承受的而不致造成永久性损坏的非重复浪涌(或过载)电流。
电器系统峰值
  在继电器工作状态继电器输出端能够承受的最大迭加的瞬时峰值击穿电压。
电压指数上升率dv/dt
  继电器的输出元件能够承受的不使其导通的电压上升率。
工作温度
  继电器按规范安装或不安装散热板时,其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

网友A:
哟西。。。正想了解一下。。。貌似这个也是IGBT驱动一样的道理

网友B:
固态继电器 挺好用的   出问题的几率小

网友C:
大概看看,以后注意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