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4AD-H2模拟量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03):
模拟量编程范例中电流输入对模拟信号输入模编号0 之CR#1 写入H18,
CH2 设为模式3(电流输入-20 mA ~ +20mA)。H18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我需要CH1电压输入,CH2电流输入。CH3,CH4关闭,是不是这样写:H4420。如果CH1,CH2都是-12mA--+20mA电流输入,CH3,CH4关闭,是不是这样写:H4422。还有范例中电压输入时,编号0 之CR#1 写入H0,模式0=电压输入模式(-10V~+10V)。这个是CH1电压输入很容易明白。(对于这一句,编号0 之CR#1 写入H18,
CH2 设为模式3)(3=电流输入-20 mA ~ +20mA)。为什么不这样写,H4431,CH1电压 ,CH2电流,看编程范例真是胡乱了。不是一般难用。求助高人明解,谢谢

网友A:
设定是3个位一个通道的!你理解为一个通道一个位!所以错了!H18是16进制的 先转换为2进制  0000 0000 0001 1000  然后再安3位一通道来看 000 000 000 000 011 000 。所以第二通道是 3。而你要求设定的通道1,通道2都输入-12 到20的话(好像没有关闭这一说,不接线就行)。  为 000 000 000 000 010 010 转换下 0000 0000 0001 0010所以是H12。写H0是所有通道都-10到+10V输入,另外电流接线需要注意的,V,I要短接!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设定是3个位一个通道的!你理解为一个通道一个位!所以错了!H18是16进制的 先转换为2进制  0000 0000 0001 1000  然后再安3位一通道来看 000 000 000 000 011 000 。所以第二通道是 3。而你要求设定的通道1,通道2都输入-12 到20的话(好像没有关闭这一说,不接线就行)。  为 000 000 000 000 010 010 转换下 0000 0000 0001 0010所以是H12。写H0是所有通道都-10到+10V输入,另外电流接线需要注意的,V,I要短接!内容的回复:

谢谢:liujian5118的解译,明白了,和三菱的有区别,如4个通道都是输入-12 到20的话2进制是0010 0010 0010 0010,16进制的写H2222,是否这样理解。再次谢谢。